东芝L50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7-22):
接一台东芝L500机器,现象是键盘都不能用,无进水。更换新键盘还是不能用。更换EC,查供电,还是不能用,,最后检查到一个VD线对地阻止不正常,EC引脚翘起好,飞线,ok,原因是板子夹层有短路的。

网友:
少见的故障,如果配上图纸讲解,会更完美

网友A:
大师讲详细点,我也遇到一个V星的,就是键盘不管用,开机进系统都可以,就是键盘不行,拆掉键盘外接USB键盘也不行。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讲详细点,我也遇到一个V星的,就是键盘不管用,开机进系统都可以,就是键盘不行,拆掉键盘外接USB键 ...

外接USB键盘也不行  你这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