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问题

楼主(2016-07-22):
Lonevo  v460  不加电  没待机  测板子发现公共点短路,用烧机法寻找故障,为什么EC会发烫呢,摘掉EC在烧机别的地方还不热,后来发现北桥供电管子也有短路现象。但换了管子还是有短路,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短就烧机大法,哪里发热拆哪里!

网友:
这个方法  好用      试过好多

网友:
你所谓的短路不会是阻值低吧?不同电路阻值不一样,北桥供电阻值本来就低,烧公共点EC会发烫是不是3V上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