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7-22):
进水清洗后发现home件有好事,有时不好使,一开始感觉是毽子问题,换了毽子后故障还在,这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苹果

网友:
打下值有无断线和腐蚀

网友:
肯定是H键断线了

网友:
先查排座,阻值和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查不正常脚位对应的电路!

网友:
换屏上的那指纹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