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寸电视机烧数据问题

楼主(2016-07-22):
我这里有台创维32寸电视机 通电指示灯红色 按开关没反应。刷了BIOS 就好了,但是用了没几分钟数据又烧 了。换了BIOS 芯片刷好数据还是一样用几分钟 就不行。请哪位大虾帮帮忙是什么问题。 电视机型号是32E500E

网友A:
存贮芯片的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贮芯片的供电电压正常吗

正常的 基本上3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基本上3分钟就不行了

那怎么会呢,这不出鬼了吗

网友:
。。。。电视机啊  没修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