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V_1P05_PCH》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6-07-22):
H61MLC触发时风扇动一下就停了,第一次是将供电芯片ISL6363和IO换了无果,后来将CPU另一组供电UP1514换了,客户用了几个小时提回来,又出现相同问题,现在将TQ5取了正常,但TQ5是好的,按电路TQ7 B极应该有高电位过来,实测没有,但B极网络,V_1P05_PCH没高电平过来,查图纸这个信号还去了PCI,和时钟,就是没找到这个电位从哪里来,懂的帮助看下,TKS

映泰H61MLC2图纸

网友A:
没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刷个BIOS   试试

不是BIOS问题,拆过好主板换过一样BIOS不行

网友:
V_1P05_PCH 是桥供电吧

网友:
直接查这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啊

网友:
查这个看下哪个不正常

网友:
1.05的桥供电

网友:
桥供电 有吗

网友:
上不CPU可以测到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