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不认显卡 死机的另类解决

楼主(2016-07-22):
故障:THINK E40 客户自己升级单条4G内存,120G固态。安装系统过程掉电。
诊断:根据E40通病判断散热器坏。更换后,安装系统正常,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认不到显卡,并且在系统设备有个带叹号的。
解决:一、根据以前散热器坏,有过热的情况,判断显卡有问题。客户要求急,要求更换主板。
         二、更换主板后故障依旧,百思不得其解。唯独CPU和内存有可疑,先更换内存(内存更换方便),更换2G内存成功发现显卡。
         三、再更换4G内存,故障复原,判断应该是主板不能够更好的支持单条4G内在造成的。确定原因后,先刷BIOS。
         四、解决问题     附上修好后的图片和BIOS

网友A:
老板 店里备货不少啊

散热器有就算了,连板子都有备货

网友:
又一个经验啊

网友:
存货不少啊 呵呵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显示不正常,刚好备有有屏幕。拆下来试好,后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 店里备货不少啊

散热器有就算了,连板子都有备货

主板现定的  过程省略

网友B:
内存条和显卡兼容还有冲破,学习了,只是不知道主板的工作原理,他是怎么冲突使显卡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BIOS还会造成这个故障,还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和显卡兼容还有冲破,学习了,只是不知道主板的工作原理,他是怎么冲突使显卡不能正常工作呢?

是原机不支持大内存  不刷BIOS就没独显

网友:
楼主又挣了一块板子。

网友:
这得多少存货啊。散热器。主板的。

网友:
只要和BIOS有关,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网友:
楼主真多存货。

网友:
还真是另类啊

网友:
一般打不上驱动的大部分CPU也有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和显卡兼容还有冲破,学习了,只是不知道主板的工作原理,他是怎么冲突使显卡不能正常工作呢?

那刷了BIOS内存,显卡都出来了吗?

网友:
发错版块了,也没人移下。

网友:
经验只谈啊,学习了

网友(2017-02-16):
大内存有些机子是会不认

网友:
牛B内存还能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板子没问题 还退么

网友:
挣了个板子 呵呵 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