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桥加焊一下 不融锡。能用多久

楼主(2016-07-22):
    台式机桥坏了 加焊下用不了多久吧 又没风扇散热。碰到这种 吹一下亮的 直接换板了  你们是换板 还是加焊修好呢 会返修?

网友A:
锡都不融你焊什么,等于没焊,凉了就返回来了

网友:
肯定得上机焊啊。

网友B:
加焊 然后加个扇热器 然后在加个 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 然后加个扇热器 然后在加个 风扇

  加焊试试  贴个标签看多久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都不融你焊什么,等于没焊,凉了就返回来了

风枪 吹亮。是晶体和桥内部虚焊  用手按压亮是锡球虚焊。按压的要融化 吹亮的 不容锡跟融锡没区别。个人理解

网友:
一般最好用BGA的,不然的话BGA都卖不出去了哈哈,风枪吹得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加焊如果没问题  顶一年半载不成问题

网友:
风枪会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