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R1.1能进系统关机风扇转

楼主(2016-07-22):
又没积分用了,图纸都下不了逼着我来发帖呀联想L-IG41M3 能进系统关机风扇转,进系统时发现有两USB接口不能用,老习惯,论坛一圈搜下来,发现有图纸。关时后PSON#电源绿线一直为低。
进一步检查发现关机后,SLP_S3关机后也为高,这个信后桥输出后叫SLP3_L到IO和几个SUB供电转换芯片,怀疑桥坏的。但是想到有两USB口不能用,可能是USB供电芯片坏了把SLP3_L拉高。果然把八脚芯片一拆好了。把两个USB接口相连的排阻和防静电保护管换了之后也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没有修好,谢谢LZ给一些思路

网友:
善于观察 才好修

网友:
USB问题导致关不了机

网友:
防静电的管子不换的应该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A:
这个维修带图更加完美

网友:
我以为是IO坏了呢

网友:
SLP3还和USB供电 搅在一起

网友:
我也以为是IO烧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V星代工的

网友:
原来USb供电坏了也会导致关机不了

网友:
记下了.以后参考. 谢谢

网友:
这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
对故障要先分析在动手没那么容易走弯路

网友B:
这个怀疑是通病,我也修过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带图更加完美

我都拍好了,上传不了。

网友:
思路很好,  配上图就更 图文并茂了

网友:
这个基本功还是要扎实,上次没想到还给客户了、

网友:
如果io坏了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USB问题导致关不了机 BIOS也会这样的好像

网友:
修机子还是要有全面考虑问题呀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哪一路供电没有关掉,按时序查查

网友:
没有图片么。有图片的话更好。

网友:
以前遇到过块板子,关机风扇转是总线供电的EN没被拉低,具体维修步骤忘了。。。

网友:
这一类故障不是很常见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一下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这个细心很重要

网友:
都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维修的方向很好,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恩 细微之处 发现端倪 要我修 都有可能忽略USB 问题呢

网友:
先顶一个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带图更加完美
是还需要多多探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怀疑是通病,我也修过几片

和楼主的问题是一样的么

网友:
查下时序看看。应该是时序

网友C:
呵呵,这个是秒杀的节奏啊,初学咋练也这么快,让我们这些银牌维客情何以堪啊!

网友:
很好,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D:
截个S3到USB小八脚的电路图,这样看起来就明白了

网友:
表示我也遇到过,但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直接先弄的USB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个S3到USB小八脚的电路图,这样看起来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是秒杀的节奏啊,初学咋练也这么快,让我们这些银牌维客情何以堪啊!

这只是问题比较简单而以

网友:
一样故障 试试先

网友:
我有一个一体机是开关拔掉就正常,开关装上就反复重启 换开关都无用 哎

网友:
思路清晰 有时候就是要注意小细节

网友:
這原因導致的還沒見到,

网友:
加上USB不能用,更懷疑橋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没事来论坛逛逛总会有收获。

网友:
谢谢,提供出案例

网友:
USB供电坏引起不关机的很多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我总感觉这个主板南桥爱坏

网友:
5V串进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