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洗澡真棒!可惜代价不小!

楼主(2016-07-22):
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洗澡真棒!可惜代价不小!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客户送过来一台二修的iPhone6,故障为进水不开机。主板修好之后,插屏测试屏幕花屏,换我们自己的屏幕测试显示正常,排除主板故障。

图1 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维修一例

  【维修过程】:

  以前碰到过此类花屏的故障,是主板上部压排线铁片固定螺丝中间的一个螺丝孔打穿电路板造成的。

  此螺丝柱下部只有一根走线为显示屏供电1.8V,确定故障为1.8v屏供电没有供到屏幕上造成的。主板故障已经排除,检查屏幕排线,发现排线供电脚腐蚀发黑。

图2 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维修一例
图3 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维修一例

  用刻刀稍微刮了一下焊盘和排插引脚,抹上锡浆加焊一下。

图4 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维修一例

  装机测试,此故障完美解决。

图5 iphone6泡澡致花屏不开机维修一例

  总结:进水机,修好之后发现外设不能用的,首先要检查一下排座各引脚有无腐蚀现象,特别是供电脚。

  iPhone7进水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672-1.html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网友:
看来还没有大量进水,少了些

网友:
焊焊更健康

网友:
修手机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苹果手机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吧

网友(2017-01-08):
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