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小钢炮ST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22):
雷神小钢炮ST拆机图解

  雷神小钢炮ST是一款14英寸的游戏本,搭配了英特尔i7-6700HQ处理器、拥有8GB内存、500GB机械硬盘和128GB固态硬盘,采用了双铜管双风扇的散热方式。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雷神小钢炮ST的拆机教程,以供参考!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

  雷神小钢炮ST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小钢炮ST背面开始,首先拧下底部面板上的所有固定螺丝。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2

  拧下所有的固定螺丝后,从没有耳机接口的一侧开始,用撬棒撬开后壳。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3

  雷神小钢炮ST内部结构特写。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4

  进行下一步拆解之前,首先要切断电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5

  雷神小钢炮ST 11.1V 45Wh锂离子电池组特写。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6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7

  8GB DDR4内存条特写。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8

  双散热风扇特写。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9

  给CPU和GPU散热的两根导热铜管。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0

网友:
  Intel Dual Band Wireless-AC 3165双频二合一无线网卡,支持蓝牙4.0。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1

  来自希捷的500GB机械硬盘特写。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2

  拆下的散热铜管特写。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3

  接下来开始拆卸主板。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4

  首先我们要拆下C面的可拆卸键盘。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5

  拆下键盘后,断开图中方框内的链接线。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6

  拧下主板上的4颗固定螺丝,就可以将主板轻松取下。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7

  红色: 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0GHz

  蓝色:NVIDIA GeForce GTX 965M独立显卡

  橙色:三星2GB GDDR5显存

  翠绿:南桥芯片

  紫色:三星128GB SSD读取速度403.1MB/s

  黄色:SWAP W1601 NS892402千兆网络变压器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8

  红色:ITE IT8587E IO控制芯片

  蓝色:Realtek ALC892声卡

  橙色:Parade PS8330B稳压IC

  翠绿:Parade PS8407A HDMI信号再生器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19

  拆机到此结束!雷神小钢炮ST拆机全家福!

雷神小钢炮ST拆机 图20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BIOS备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BIOS备份下

这是转载的吧,不是他自己写的帖子,手里也没有机器,没法备份的/

网友:
对啊,为什么不把BIOS备份分享出来呢

网友:
这机器看看肯定很贵。

网友B:
还行,现在是人是鬼都出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现在是人是鬼都出笔记本。

嘿嘿 小米也要出笔记本电脑了,据说7月27日发布.

网友C:
小米手机都辣样了,笔记本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手机都辣样了,笔记本不敢想象~

现在都可以买到小米笔记本了,就是不知道性能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D:
这机器看着不错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看着不错诶,多少钱

这笔记本电脑很高端的,价格也很贵的,要一万多吧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写的也详细

网友E:
楼主  把所有的东西都来个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把所有的东西都来个特写】

你需要什么,哪方面的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