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LA-9631P 无+VCC_GFXCORE_AXG供电

楼主(2016-07-22):
首先接到机器时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但是10分钟左右就会掉电,并且不会自己重启,就这样试了三四次之后,开机电流到0.25掉电拆机,裸板电流可以到0.7左右。没有+VCC_GFXCORE_AXG供电
两路+vcc_core一个0.8V、一个0.5v左右,感觉不大对
示波器VR_SVID_CLK、VR_SVID_DAT  两个都有波形,VR_SVID_ALRT#高电平。

查上电时序,直接找到,全部供电好信号SYS_PWROK信号3.3V整常

然后直接去找了PLT_RST# 3.3v正常

但是,当测到上面的DGPU_HOLD_RST#时发现只有2.09V正常应该也是3.3V才对,因为他是由3VS通过电阻上啦的

查3VS的转换电路,找到了U39

测得S级也是2.09V,以为是管子不良,把管子换了之后还是一样。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3v由地方短路电压被拉底了呢。

网友:
图纸在这里,看来直接复制图片进去没用,全部看不见,害得全部没保存

Lenovo G490 Compal VIWGR LA-9631P.pdf

网友A:
先修+3VS,U39的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控制极电压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3VS,U39的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

控制及电压为低电平0V是不是不正常,是不是R647和R650分压得到一个电压才能完全导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及电压为低电平0V是不是不正常,是不是R647和R650分压得到一个电压才能完全导通啊

SUSP为低,Q111截止。B+过R647加到U39的G极。R650没用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SP为低,Q111截止。B+过R647加到U39的G极。R650没用料

susp为高电平3.3v,是不是EC没拉底SUS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p为高电平3.3v,是不是EC没拉底SUSP#啊

SUSP#高时,SUSP为低

网友C:
管子控制级多少伏?

网友B:
susp#啥时候为高,是EC直接拉高他妈,如果这样那是不是EC的问题呢

网友B:
在r647那里没测到有19V左右的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控制级多少伏?

没电压,被Q111拉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sp#啥时候为高,是EC直接拉高他妈,如果这样那是不是EC的问题呢

EC收到SLP_S3#后置高SUS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r647那里没测到有19V左右的电压呀

电阻两头都没电压,可能电阻到B+断线
电阻一头有电压而另一头没电压,可能Q111工作状态不正常或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收到SLP_S3#后置高SUSP#

6脚3.3v正常,那就是EC的问题咯。收到后没有至高susp#

网友:
要分清是不出还是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两头都没电压,可能电阻到B+断线
电阻一头有电压而另一头没电压,可能Q111工作状态不正常或损坏

飞了个19V过去,前面的susp的问题全部解决了,3.3V出来了,但是,电流只有0.56左右,看来还有其他问题啊。测得DGPU_HOLD_RST#为低,啊

网友A:
具体不知你是怎样拉的19V,如果时序错误是不能工作的
要想DGPU_HOLD_RST#为高,必须显卡供电、显卡时钟工作、桥收到DGPU_PWROK后置高DGPU_HOLD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知你是怎样拉的19V,如果时序错误是不能工作的
要想DGPU_HOLD_RST#为高,必须显卡供电、显卡时钟工 ...

我直接从这边拉的B+
关键现在又卡在这了

+3V上啦的,但是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从这边拉的B+
关键现在又卡在这了

这个电路,如果电阻1脚没电压,说明+3VALW到电阻断线
1脚有2脚没,说明电路在正常工作状态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如果电阻1脚没电压,说明+3VALW到电阻断线
1脚有2脚没,说明电路在正常工作状态中。

就因为2脚有电压,倒是G级没电压
不过,现在又不一样了,电流只有0.27左右了,2脚没电压了,正常工作了,但是CPU供电却没了
偶尔插拔一下又有0.56电流,有CPU供电但这个电路得G又没电压了、啥原因

网友:
那不就是找到问题了吗  然后往下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