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威JWH61M-B3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22):
杰威JWH61M-B3开机掉电  12v不上也是一样的  一开机就掉了 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A:
开机掉电能否在次上电呢 如果能 估计是缺电压或者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能否在次上电呢 如果能 估计是缺电压或者信号吧

没有做桥之前是掉电后不上电了  现在我做了桥后开机后一直重启  开机风扇转几秒钟就重启了

网友:
做桥后老是重启  还是要检查下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