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2 REV 2.0

楼主(2016-07-22):
这是华硕的板子。故障为放电完插上CMOS电池能亮机,亮机完拔了220V后再插上220V就不跑马。不跑马还好,不跑马触发后有时5秒掉电。有时又不掉。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求助!!!!!!

网友A:
掉电前 测试下各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前 测试下各大电压

现在不掉了。但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掉了。但不跑马

看看缺电压吗?

网友B:
U的供电都出来了,看来主供电是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的供电都出来了,看来主供电是OK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按标准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的供电都出来了,看来主供电是OK了

这是AMD的芯片组U电压出来不代表供电都正常

网友:
放电开机的一般很多是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C:
供电 时钟 复位 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 时钟 复位 查吧

应该是桥坏了,没时钟电压。他时钟集成在桥内。被我加焊就开机几秒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