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S3P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6-07-22):
今天收到一块GA-MA770-S3P   可以触发全板无供电  按照时序先从内存供电开始   首先打了内存供电的管无不良查供电芯片1  5 脚供电正常  7脚开启没有 开始查图七脚由Q78控制如下
发现Q78拉低了DDR18V-EN    继续查发现Q71的G极为低电平  不正常    继续查PWOK   发现PWOK是由ATX电源的八脚发出的  查了ATX电源八脚低电平不正常继续查图发现PWOK  去了  Q71  Q54  Q77 。应该是被这三个其中一个拉低了

拆了Q77   PWOK正常了    上电测试  完美跑码

网友:
缺少亮机图哦

网友A:
论坛有点卡上传了好多重复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点卡上传了好多重复的图

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删除了

论坛最近有点卡啊

网友:
是的 被人攻击了 貌似

网友:
论坛很卡呀

网友C:
拆了Q77 PWOK就正常了?看不懂啊,PWOK不应该受控于Q77

网友:
PWOK被Q77拉低了   所以拆了Q77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Q77 PWOK就正常了?看不懂啊,PWOK不应该受控于Q77

PWOK被Q77拉低了   所以拆了Q77就好了

网友D:
pwrok输入的是q77的G极   G极也会被拉低么  我是小白  问下  Q77坏了  会拉低G极的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ok输入的是q77的G极   G极也会被拉低么  我是小白  问下  Q77坏了  会拉低G极的电压么

Q77G极跟S极短路了  拉低了 PWOK

网友:
这种小三极管也是问题多呀。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不错哦,我现在电路图还看不太懂向楼主学习!

网友E:
Q71是三极管吧,没有G极,楼主打错了吧。。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F:
想回下,Q71就算be脚击穿,中间是有个8.2K电阻也会拉底?了解一下谢谢你

网友:
有图纸 但是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G:
技嘉的板子就是堆料,一大堆芝麻官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Q71是三极管吧,没有G极,楼主打错了吧。。

习惯性说G极  应该是控制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回下,Q71就算be脚击穿,中间是有个8.2K电阻也会拉底?了解一下谢谢你

也会啊   PWOK会直接接地了

网友H:
就是Q77拉低 内存八角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说G极  应该是控制极

是的,我也没别的意思,怕别人看不懂哈哈

网友:
没有图片,只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Q77拉低 内存八角en

恩 可以 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的板子就是堆料,一大堆芝麻官子

对的管子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