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技嘉板子刷BIOS无用了吗

楼主(2016-07-22):
今天连续两处B75,H77的技嘉板子,明明是BIOS问题,但官网下载的BIOS刷了根本就不会亮,一停一转,然后下载论坛上网友上传的就可以....真是奇怪.可能官网下载的要在能亮机的情况下升级用软件刷才行?

网友:
amd的应该没事吧,主要是Intel的要合成,里面含有me信息,不合成的话连文件大小都不对,肯定不会开机

网友:
官网下载的要分离合成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分离啊,怎么合成啊?

网友:
INTEL的里面含有ME真的不好弄

网友:
技嘉的应该不用合成

网友:
技嘉 华硕的官网下载的都要分离了    好像不可以直接刷了

网友:
新手,路过,我也不为过是非功过

网友:
新手工艺品学兼优

网友:
在劫难逃 在劫难逃在劫难逃

网友:
官网都是用他们自带的工具刷,用编辑器要分离合成

网友A:
电子产品是很神奇的东西 好多主板修不好 放几天就自己好了 要么放几天刷BIOS就好了 还有一次杰微H61M的主板在我手上怎么都不处罚拉低不了绿线 没办法飞线触发了 CPU供电短路了 把CPU上的大电容电阻芯片MOS管电感都拆了才发现一个给上MOS管G极的电容短了 拆了 然后有复位不显示 刷BIOS  呵呵结果CPU供电都没了 再刷原来的BIOS一样 放几天同事有刷了个BIOS 结果报警内存不过同事搞了一上午还是一样 要还给客户时神奇的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是很神奇的东西 好多主板修不好 放几天就自己好了 要么放几天刷BIOS就好了 还有一次杰微H61M的主板 ...

忘记说了 同事拿板子的时候飞线已经被我拆了 但他一点就触发了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B:
技嘉的bios 也涉及到网卡mac地址问题
不过有个预设地址
但论坛朋友要是修网吧机子的时候要注意
别冲突了

网友:
是桥没发复位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bios 也涉及到网卡mac地址问题
不过有个预设地址
但论坛朋友要是修网吧机子的时候要注意

修了10片BIOS就一片能上网的,估计就是mac冲突;

网友:
官网下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了10片BIOS就一片能上网的,估计就是mac冲突;

家用客户的主板无所谓,同个网吧送几片主板要注意这个情况

网友:
BIOS 用什么工具分离合成呢?

网友:
现在的BIOS有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 同事拿板子的时候飞线已经被我拆了 但他一点就触发了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主板这块确实会遇到几个不可思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