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就转一下,进系统认到的是512b的容量

楼主(2016-07-22):
硬盘通电就转一下,进系统认到的是512b的容量,西数250g的盘,进入磁盘管理提示需要初始化,但是一初始化就提示io设备错误,失败。

网友A:
硬盘挂了呀,换一个硬盘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看能不能重建分区,在不行用WDR5.3测试一下看结果。在说盘体是怎么坏的?如果摔坏的一般是磁头坏

网友:
硬盘挂了呀,换一个硬盘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挂了呀,换一个硬盘

我当然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