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7-22):
主板是LENOVO M4400主板,图纸找不到,大家看看这产生3V   5V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上面有代码的啊    可以去淘宝查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代码的啊    可以去淘宝查型号

上面写的是3F=1H    K1W       是什么鬼??
淘宝根本就查不到。

网友C:
没有图纸 只能上淘宝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只能上淘宝找了!

淘宝上面买图纸也买不到?你有渠道吗?帮忙找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买图纸也买不到?你有渠道吗?帮忙找找呗。

问淘宝卖芯片的人,应该会有芯片的说明!

网友:
你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的是3F=1H    K1W       是什么鬼??
淘宝根本就查不到。

3F=   --> RT6575BGQW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https://s.taobao.com/search?q=3f ... 0160722&ie=utf8

网友:
我也有台这机器,显卡供电MOS管烧了看不到型号,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