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花屏

楼主(2016-07-22):
N480花屏 内外都花 换了显卡还不好 有 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显卡

网友:
花屏,显卡,显存,还有连接这些芯片的数据线,供电有没有不对,查这些就好了

网友:
显卡都换了,打打值看,显卡显存有没开路...考虑换显存

网友:
我的是没信号,以一开有时亮有时花有时不显,现在重植显卡后就没信号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开始花屏后来没信号,换显卡后不显示了

网友:
显存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