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LE V2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07-22):
华硕 M4N68T-M LE V2
    待机电压正常,但开关针无电压或电压偏低

修到好几片了,POQ603挂了,没料件,飞线了

 会员9067562元2023-1-31 22:37

网友:
厉害厉害 下次就不用麻烦到处找了 谢谢分享

网友A:
怎么飞啊  ?详细点呗

网友B:
台式机不太懂哦,是不是很简单。修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飞啊  ?详细点呗

你看图片呗,放大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不太懂哦,是不是很简单。修台式、。

不太好修,特别是ASUS

网友:
有没有点位上个点位看下。。

网友C:
没有待机电压啊?用1117改

网友D:
开机针无电压,或电压偏低,说明电源插槽到开机针或者开机针到IO芯片的电路有问题,具体得结合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无电压,或电压偏低,说明电源插槽到开机针或者开机针到IO芯片的电路有问题,具体得结合图纸。

你说的也是! 但这个主板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待机电压啊?用1117改

能改,但安装不方便

网友:
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E:
N片了,,,这种爱坏

网友F:
又没有发维修过程   无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没有发维修过程   无意思

拆掉的那个5脚,是给开关针提供上拉电压的,就是那个挂了,飞线就是把待机的3.3V 引到开关针的上拉电阻822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N片了,,,这种爱坏

厉害!!!!!!

网友:
多谢分享  华硕看来通病也蛮多的

网友G:
pq603电压过不来还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q603电压过不来还是拉低了

没有发出来,不是拉低了

网友(2016-12-26):
经验贴 必须得支持

网友(2017-04-16):
什么信号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就不用麻烦到处找了,

网友(2017-06-20):
正好今天客户拿了片一样的板子来,也是不能触发,但开关针有5v,按楼主方法处理后,可以触发,跑码亮机,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如何找到这个故障点的撒

网友(2017-07-29):
可惜这板子不能断电,断电后就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