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 1.3 开机到F1F2自动重启

楼主(2016-07-22):
客户说开机慢,然后我就刷了M B BIOS 诶什么·没什么用,又刷了ME结果开始重启了,刷回去也不行了,求解
自动重启

网友:
双bios的我一般都不刷,换一下就好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双BIOS 换下试试

网友:
多刷几次BIOS,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多刷几次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网友:
把M拆了,用B的焊到M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