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lpc—frame

楼主(2016-07-22):
昨天接到一台DELL 1464 版号um3独显机器。上电到1.3A左右。看样子不过内存。测试了全板没短路 各大电感也都有电了,上网下载BIOS 刷上一个样子,还是1.3A 。。
      那就查查内存的基本条件吧。。VDD REF   VTT  RST  都正常。悲催的维修开始了。。
  那就测测内存的SM总线波形。

   还有一个桥BIOS片选限号波形

       这个是lpc-frame波形

      最后测试到是 lpc-frame断线 ,飞线解决。

      在此之前 我也测试到过内存的数据波行 内存排阻波形 。。这是不是内存自检过了 到了显卡。。??结果查显卡条件没累死我。。还不是那里的问题。。

    拜求高手解答。。lpc-frame信号不正常为什么内存的一些特征都正常。。还是说我测到的内存SM总线波形根本就不对呢???这几个波形都帮我看看吧。。
   以前维系也测试波形。但是判断不准波形正常不正常。导致维修无法继续。。

    拜求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补充一下,,不管是断开LPC-frame还是链接上 。。测到的这几个波形都是一样的。这让我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