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点火回路问题。。。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分压出公共电压

楼主(2016-07-22):
我真的是头痛了。。。。什么分压电阻我都量了。。没问题。。。

PACIN   3.3V
ACOFF#  19V
PQ101  4脚18.7V 不知道正常不?
可就是PQ103 没出来电。。PR106 PR109  不分压。。。。
大伙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哪里不对???
公共点无短路。。。PQ101 PQ103  管子已经换了

大伙求帮忙

网友:
大伙支个招吧

网友:
pq103拿掉 量g基电压

网友:
pq101 4脚18.7v肯定不正常啦。。你看看pq109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
看PQ104 和PQ105 这两个

网友:
或者直接找个料板 代换这些小料

网友:
前排小板凳  坐等大神支招  学习学习

网友A:
正常是已经分压了,不分压。先不用管Q101/103,查PQ104/PQ105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已经分压了,不分压。先不用管Q101/103,查PQ104/PQ105的工作状态

PQ105 1脚2.25V     2脚 0V
PQ104 1叫18.14V   2脚 2.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已经分压了,不分压。先不用管Q101/103,查PQ104/PQ105的工作状态

PQ104 3脚18.7V

网友A:
把PQ105换了,或先拆了PQ104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Q105换了,或先拆了PQ104试试

拆PQ104   分压了。。导通了。。。可这电源头的指示灯没亮

网友A:
电源头灯不亮,这机BIOS常见引起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头灯不亮,这机BIOS常见引起故障

现在是无待机。。。。。我现在不装PQ104 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无待机。。。。。我现在不装PQ104 没事吧?

可以不装,最好把PQ105换了,根据你提供的数据怀疑PQ105不正常

网友:
pq109换了好没好?

网友:
18.7肯定不正常,既然PACIN和ACOFF#都有正常电压,那PQ109没有导通或没有成功接地的。。。

网友:
PQ109要导通才能实现分压

网友:
PQ109  G级有没有电啊。有电就换个109试试,没电就测前面,看电阻坏没坏。

网友:
p管G极低电平导通,pacin是高电平,pq109要导通,通过电阻将隔离管G极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