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开机超频

楼主(2016-07-22):
飞利浦22的显示器开机报个1920*1080的分辨不支持

网友:
刷程序,估计程序坏了

网友:
找个程序吗,,刷一下

网友:
刷程序  不行的话就清空24芯片 肯定好

网友:
程序坏了,刷个程序。

网友:
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的多数

网友:
一般是程序问题up

网友:
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