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6-07-22):
机器刚过来的时候是开机掉电  流跳到1.3A左右就掉  拆掉U6  更换一个温控芯片  之后就不掉电    但电流也是到1.3左右   之后刷个南桥BIOS  机器正常亮机  其他一切正常        但是风扇狂转,网上有说是ME问题,但我分离之后连机子都不亮了只好刷回来    也有说是BIOS设置问题   但进入BIOS里面没哟看到风扇设置选项
在这求助大神们了       会不会还是U6问题呢?

网友:
再刷BIOS,是不是版本不对

网友:
是不是bios版本不行啊

网友:
确实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在淘宝上买一个合成的试试

网友:
板号是:daum8amb8d0  rev:d

网友:
就跟客户说改常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上买一个合成的试试

淘宝也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