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班小白修机之粗心大意篇(2)

楼主(2016-07-22):
实地学生维修的一台机器,板号KL3A独显,Y560修了很多天,先是3V5V有问题,最后是自举升压脚出了问题.
然后是能触发掉电,查了HWPG,一个个断开后查到是1.05V_PCH电压没出来.,
查到是芯片RT8204坏掉了.
没有办法了找我要芯片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为了让他判断是后面的问题还是前面的问题,就让他借个电到这个1.05V的电感后端.判断的时候他把上管和电感拆下了.他借了一个1.05V_VTT,结果电流上来了1.25定住,上诊断卡是档在67上了.没亮,刷了几个BIOS也没亮,除了电流变化外没有亮机.所以果断换RT8204.找了料板上的芯片,中途换了之后,触发,有时电流到1.25,有时掉电,还是不亮. 电流跑到0.46
拿到手后,在测1.05V_PCH这个电压发现电流上不来时电压只有0.3V。
看他换的RT8204C,焊工还可以,无虚焊空焊,焊点饱满,为防万一,在换一个RT8204C,在触发时好时不好。偶尔跑码很欢。接屏亮机。有时把板翻过来就能亮,有时又不行。
最后发现1.05V_PCH的电感,没焊好,
于是加焊后老档内存,停在代码卡67\14,最后刮刮内存槽、擦擦内存金手指,每次都能顺利点亮。
其中他测量的时候还烧了个EC,换完之后怕没焊好,又换了一个EC。这修板的坎坷经验让他的经验长了一大截。细心最重要,修板一步都不能省。要不细心,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怎么样,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不会就快来迅维展现你的能力吧。

网友:
强哥还是很细心的。指导的方法也很好~~

网友A:
迅维猛男之一,在三期没少麻烦他。看似很凶,其实对学员很认真 负责。

网友:
强哥 人很好  我们三期  每次都会不厌其烦的 教我们 各种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猛男之一,在三期没少麻烦他。看似很凶,其实对学员很认真 负责。

说得我不好意思 了

网友:
维修其实多故障很少   只要细心就能修好百分之八十了

网友:
一步错   浪费好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