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deaCentre Horizon27 一体机

楼主(2016-07-22):
今天一个大哥抱来一台联想 ldeaCentre Horizon27 一体机 此机内有一块草鸡大 内置电池  按开机键 加电正常 就是不显示 过几秒 出现无信号的图标 从10 到1 倒数 然后就黑屏了  现在正头大那 请指教一下

网友:
按照不显示维修

网友:
主板问题啊

网友:
很多一体要都这样,主板上电不完整,或是不跑U 都会屏上显示一下无信号什么之类的

网友:
还是拆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