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0.5A 不掉电

楼主(2016-07-22):
y460开机0.5A  不掉电  cpu无电压   cpu供电芯片主供电  开启VR-ON正常   换cpu了  cpu供电芯片也已经排除  pch也已经更换了 升压电路也没问题   上下mos管都正常 H_PROCHOT#一端1.05  一端为0V   请大家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查芯片其他条件

网友:
PWROK 和 APWROK 正常后桥发出 DRMPWROK       PROCPWRGD        查一下这几个条件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电压有没有出来就知道了,说不定修改了做勒手脚也不一定得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我的也是一一样!ISL62883,开启电压正常,VIN VDD VCCP VRON都正常,6个MOS管换过,芯片换过!~330电容换过!都一样!

网友:
你需要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