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2010年 花屏 冷机花屏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6-07-22):
A1286 2010年 花屏 开始拿拆开看了一下 之前有修过显卡 细看了一下 这显卡应该是有换过 216-0809000 (之前有修过这种现象的)直接把一个显存换了 换上去后开机正常了 测了一下 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可没有3天客户又回来 说还是老样子  先放着吧 让客户走了 我们直接加焊了一下显卡 装机又正常了 怎么运行都正常 可关机 冷机几分钟开机又这样了 直接换显卡 还是老样子  显存再换两粒 还是老样子  高手们可有谁碰过这样的问题,出来指点点

网友:
谢谢群主的打完打完

网友:
这个就压力大的 有可能板材不良啦

网友:
高手们 你们都去哪了 出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
会不会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A:
把显卡的供电芯片换掉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料材不良 过热,我这边两台也是这样,有时候压一下板子又正常, 烦死掉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搞好了分享一下,等待中。

网友:
这种问题 我碰到过005的显卡芯片 也没搞好!觉得就是板层不良   换过显卡 现存 供电IC

网友B:
这个问题头疼以前修过005芯片的 换了显卡 显存 供电IC 线圈  最后放弃了 感觉是PCB不良 实在无解

网友:
二次修的机器修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希望楼主不要灰心,如果修出来后再发一个帖子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好啊  先放在一边面 没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头疼以前修过005芯片的 换了显卡 显存 供电IC 线圈  最后放弃了 感觉是PCB不良 实在无解

我现也在想是不是PCB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的供电芯片换掉试试看

回头试一下

网友:
我曾经休过一个苹果的   不是花瓶  是有背光不显示的  搞显卡不行  最后竟是bios的原因

网友:
可以独显改集显

网友:
你好,我修到联想U300S,请问这个机子bios在主板什么位置,故障和你一样,认不到硬盘,最后搞好了吗?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