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不出CPU 供电 二次维修

楼主(2016-07-22):
一台K43SV  主板 上个月 修 的无CPU 供电 ,在论坛一查 这款机子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当时是刷BIOS 不行 换桥好的   现在来的时候是一通电 开关键指示灯就亮了  开机到0.3 左右  后来测试 发现 CPU VR0N 只有1.1V  用表笔打在上面 电流就上去了   追查来源 到EC 68脚    到桥背面的一个二极管 经过一个电阻 一边是3.3V  过电阻就1,1V 了   图纸  无点位 没办法 只有拉过来  拉过来就开机显示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是  待机的时候  开关灯还是亮的   太烦了 直接撬掉开关上发光二极管 先给客户用吧   希望有图纸 点位的 朋友帮忙分析分析 这什么道理啊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确实是麻烦

网友:
华硕真扯淡,早晚要倒闭,

网友:
楼主,图片怎么也看不清楚!

网友:
不稳定 修好了测试一天又不行了   很不稳定啊  有修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我上次修是这里进水了 和你故障一样    排阻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看到ASUS   脑壳就疼

网友:
假如EC没发出3.3V就考虑PG了   哎我怎么就遇不到这好修的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