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win10系统找回WiFi密码的方法

楼主(2016-07-22):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win10系统找回WiFi密码的方法

  说到忘记Wi-Fi密码这事相信很多朋友都曾有过。特别是当家里来了朋友或者是自己添加了新设备的时候,记性不好的朋友可能就会抓狂了。只要你身边有一台连接好当前Wi-Fi的电脑,你就可以依靠它来找到自己的无线密码。同时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工具来获取。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win10系统找会WiFi密码的方法,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1

  win10系统找回WiFi密码的方法/步骤:

  方法一、

  1、首先打开“控制面板”点击“网络和Internet”进入“网络和共享中心”。

  2、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如图: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2

  3、双击你已经连接完毕的无线链接。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3

  4、在“WLAN状态”下点击“无线属性”。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4

  5、在选项上点击“安全”,并且勾选“显示字符”;你就可以成功的看到无线密码了。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5

  方法二、用命令符控制。

  1、首先打开“命令提示符”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2、然后输入以下命令:netsh wlan show profiles。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6

  在给出的曾经使用过的WiFi连接中选择你想查询的连接名称。然后请使用命令:

  netsh wlan show profile name="连接名" key=clear

  也可以使用如下命令直接查询所有使用过的连接密码:

  netsh wlan show profile * key=clear

  注意:输入环境请在英文模式下进行,切勿去掉*以免导致命令不正确无法执行。

  随后将会在下方“key content”显示当前所连接Wi-Fi的密码。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看到自己设备链接Wi-Fi的密码,安全且快捷。完全不需要其他软件辅助。如果大家学会了此方法,可以教给身边的同事,避免使用软件来进行查找,减少网络安全的威胁。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474-1.html

网友A:
这有什么了,咱们的大win7右键网络,无线管理,所有连接过的wifi密码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了,咱们的大win7右键网络,无线管理,所有连接过的wifi密码都在里面

win10的好像也可以这种方法 ,不行的话可以尝试破解

网友B:
好东西   这样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这样可以

win7右键网络,无线管理,所有连接过的wifi密码都在里面

网友:
对于新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2016-09-27):
这个都是基本常识,会设置路由器的都会

网友:
直接右键无线的属性就可以

网友:
win7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