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液晶电视电源 PFC电路故障

楼主(2016-07-22):
朋友家的一台飞利浦32寸的电视 看的时候听到啪的声后机器就黑了 灯也不亮了

我拆开机器发现电源板保险断了就把电源板带回处理了。
回到店里仔细查看板号是40-IP32L-PWG1XG  在开关管QW1处一个CW2电容烧了 除保险也坏外无其它元件外观看出有异常 测量开关管 桥堆也没有发现短路情况
然后接上串有一只灯泡的电线 电源板有3.3V VSB输出 这说明待机电路是好的 然后把3.3V用线接上P-ON 再接电串接的那只灯泡亮了 这说明主电源还有前级的PFC可能有问题 然后断开PFC电路通电发现有24V输出 那问题可能就是PFC这块问题了

现在只要拆掉PFC的那个MOS管 串接的灯就不亮 只要接上MOS管就短路灯泡特别亮 PFC电路芯片是L6563 有换过 MOS管也换过 都不行

借此宝地 求大师傅指导

补充内容 (2016-7-25 14:06):
我买了一片样的好的电源板 按我上面的方法空载通电测试情况一样 然后接上电视主板 开机正常。

现在有问题了 这个电源板为什么空载(置高PSON)会大短路呢
希望知道的大师傅 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很少修好,一般都是换主板

网友:
拆掉PFC的那个MOS管去测量。

网友:
知道有短路,那就挨着那块一个一个的量呗,量到不行再烧!

网友:
呵呵,烧烧就好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应该是修好了,可上保险一试便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应该是修好了,可上保险一试便知...........

我买了一片样的好的电源板 按我上面的方法空载通电测试情况一样 然后接上电视主板 开机正常。

现在有问题了 这个电源板为什么空载(置高PSON)会大短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片样的好的电源板 按我上面的方法空载通电测试情况一样 然后接上电视主板 开机正常。

现在有 ...

不是短路,是PFC造成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简单还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路,是PFC造成的,.................

能详细指点指点嘛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指点指点嘛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也是水平有限呀,,,,,,,,,,,,

网友:
胆大心细的换电容,

只要是你怀疑的电路,和已经明显损坏的元件有电路连线的电容,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