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s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6-07-22):
客户送来x43s开机不显示,看电流1.2-1.4-1.1-1。7,应该是显示了,可是没有显示,华硕的bios问题太多,刷bios,显示了一次,感觉是屏,换屏显示了几次,有时就是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停在1.8,显示的时候上升到2.1.这机子怀疑显卡 ,不敢肯定显示的时候动屏线都好好的,应该不是屏线,求指点

网友A:
外接如何?电流上到1.8不显,查屏供电,屏线接口边104排阻易不良。

网友:
X43S 板号是多少了..是不是读卡器槽MOS管不良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如何?电流上到1.8不显,查屏供电,屏线接口边104排阻易不良。

没注意,偶一点点腐蚀,换个电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