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曲折维修

楼主(2016-07-22):
接台N480 BM5238,3V,5V烧,换好,CPU供电啸叫,换IC,也好了,接下来没声音,换声卡芯片还是没声音,换桥,换完见鬼了,有跑码不显了,再换,还是一个鸟样,刷BIOS吧,论坛下载了N个都一样,没法了换显卡,晕还是不显,不得已查各个供电,都正常,再查时钟,发现显卡时钟没出来,它是桥发出的,如下图

供电查过全部正常,其它时钟都出了就是这个时钟不输出,到这晕了,再换个桥,涛声依旧。。。最后想想,这个 GPIO65应该是由程序设定的,所以应该还是BIOS的原因,于是上网找呀找,在这个帖里看到有人刷好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7731-1-1.html,于是再次下载刷上,插电一看电流,激动呀。。上去了,接外屏终于亮了。
搞个声音走了那么多歪路,真是见鬼了。。。。

网友:
你这开始换桥过后是亮机慢,而不是不显示、

网友:
移动到笔记本维修专版  加分 附上了正确BIOS链接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没声音还是桥引起的了吗

网友:
桥引起的了吗

网友:
比较少遇到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没有修道过,不用了看了

网友:
这次绕了好远的路啊。。好在最后搞定了。楼主BGA技术绝对过关

网友:
换个桥把BIOS搞坏了吗?

网友:
GPIO脚都是由程序配置的

网友:
换桥后一般都要刷BIOS

网友:
你换了这么多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本子没有声音是不是就是BIOS的原因?谢谢分享给你加分啦~

网友:
不错,技术行,有耐心。

网友:
各种换,楼主料也就狗全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三把斧还真行啊,但是最好还是多刷刷BISO,论坛的坑太多了

网友:
我有台是掉电的,我刷下试试

网友:
现在程序太乱了,有的根本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