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集显不亮维修

楼主(2016-07-22):
       一台M3A760M有亮机声音 集显不亮外接显卡可以。量VGA123脚阻值正常 加焊 摇晃接口 无果 刷bios无果  老老实实查。 CPU传送的图像信号经过北桥芯片内部显卡转换输出RGB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行场同步信号经过门电路缓冲送到VGA接口的13 14脚 RGB三基色经过电路和电容滤波后送到123脚。

电压有 示波器123脚有波形  13同步信号无   14有  看来问题就出在13脚

U4 12脚有波形 4脚无波形输出  换掉U4  4脚已有波形 接屏显示

正常的波形 门之前 之后

网友:
图纸BIOS M3A760M V1.01

网友:
一般可以先忽视RGB吧,除非短路,一般查行场,而且行场出问题大部分就是74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修主板就是屌

网友:
在原来接触电视这些的时候
当时电视图纸都还送  连个黑白电视都有波型小图附在图纸上
可惜当时的示波器  简直是天物

网友:
门坏的多 ,我一般都跳过R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