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460 加热一下南桥周边亮机 冷机又不跑 HM55

楼主(2016-07-22):
    求助 Z460 加热一下南桥周边亮机 冷机又不亮

网友:
周边有不良电容么?换个晶振 .加焊南桥..

网友A:
加热南桥周边正常亮机,还是先加焊一下H5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南桥周边正常亮机,还是先加焊一下H55吧。

嗯 早就干过了。观察周边一个330 VCCP电容有点可疑 换了在看看呢

网友:
晶振 看看  或者是用手摸摸

网友:
虚焊,电容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