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一台联想Y410P开机红屏,显示都正常,就是红屏,测试屏线正常,主板屏线接口阻止不正常,最后确定是图像处理器芯片坏了
芯片
处理器

网友:
遇过红屏 压显卡好 这种没遇过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哪个?楼主可以上个图

网友:
是的这机lvds信号从图像处理芯片出来的

网友:
比较少遇到这样的 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屏,再说,不行在干显卡啊

网友:
你说的芯片 应该是最近包括华硕在内 大量使用的 LVDS都跟他直连的

网友:
红屏 给我第一的现象是 排线坏了··

网友:
可以,我遇到过红屏 是显存问题, 那才叫蛋疼。一个个换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是那个???

网友:
什么处理芯片 显卡吗

网友:
就是挨着显卡的,具体什么型号记不清了,想起来再补上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8-06):
图像处理芯片是显卡吗?还是单独的?

网友:
图像处理器是在屏线附近吗

网友:
这款机子是单独的,现在许多新机子都是单独的吧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的LVDS直接连接显卡,排除屏的问题剩下的就只有显卡问题了

网友:
不是显卡是一个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