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闪光LED矩阵

楼主(2016-07-22):
DIY闪光LED矩阵

  本电路使用USB 5V供电,采用5mm自动闪烁七彩 LED灯珠做成矩阵。接通电源后,五光十色、十分好看。

图0
  先来介绍下主角--5mm自动闪烁七彩 LED

图一 5mm自动闪烁七彩 LED 需要100颗

  这是DIY所使用的七彩LED灯,里面有一枚定时芯片(黑色圆点部分)和三根导线。
  如果我们盯着它看,就能观察到它的色彩呈如下规律变换:淡入淡出(红——绿——蓝)——闪烁 (红——绿——蓝——青绿——紫——橙)
  其实它的内部装有三只LED:一只红色,一只绿色,还有一只蓝色。由于LED内置的定时电路并不是非常精确,它们不能做到完全同步闪烁,因而产生了随机模式。所有变色任务都由定时芯片(图中的黑色圆点)完成,我们只需要拉出两个引脚给它供电就可以了。

制作矩阵
  一堆单调的LED灯会让你的矩阵看起来要么很囧很扭曲,要么很正很立方,所以当你把它们焊接到一起的时候,需要使用一块模板好让它们都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
  首先做第一层,把MDF裁成100mm×100mm的规格,粘上方格纸。在粘好纸的板上钻上25个圆孔(每个直径5mm、深度1cm)。清理一下圆孔里的杂屑。

图二

  红色描出的是正极5V线路,黑色是0V 接地线路
图三

  把LED的管脚弯折过来,依次焊到一起,连成一条电源线。在拐角的位置要这样扭过来(注意管脚呈45°)。

图四
  电阻是买LED附赠的,这里剪断合适长度的电阻引脚来焊接、增加结构强度。

图五

  像这样焊上剪下来的电阻引脚,并联导通电流、并且使这一层更加牢固。

图六

  制作矩阵需要4-5层这样的结构,这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步,要花费不少时间,也需要耐心。当你把LED全部装完以后,整个结构大概已经摇摇欲坠了。取出备用的电阻管脚或实心导线,把结构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接得牢固些,小心不要把正极和地线接到一起。另一个要注意的是拐角处,你的LED应该像图四那样装,注意拐角处的角度>45°!
  最后把4层都垒起来

图七

  把前面做好的4层焊起来。为了把它们牢牢固定在透明箱子里,我们使用铜质长杆做支撑(它能和每一层都焊在一起)。这样的铜杆一共需要5根:四角各用1根,电源额外用1根。
  把最顶层的LED放到模板里,再把位于四角的铜杆焊接到地线上,注意要远离模具板!

图八

  选出最糟糕的一个角落(就是焊得最难看的角落,因为它会被放在后面),把第5根铜杆焊上去。
  拿出你的USB接线,剥掉外皮,露出两根导线,把红色5V导线中串入3.3欧姆2W的电阻后做正极线路、黑色的做地线焊好。千万不可搞错极性。

图九

外壳制作

  外壳下部用干湿砂纸做出磨砂效果,我们按以下尺寸切割面板:
  110mm×105mm 2块
  135mm×105mm 4块
  底板内部有4个自粘脚座,上面钻了洞,用来固定铜杆。外部安有防滑底座。最右上角的原本是个坏掉的耳机插孔,拿来做金属扣环,USB线从这里进入。

图十

  可选项:我用干湿磨砂纸给箱子底部做了个磨砂效果(但记住磨之前要把其他地方盖住!)
  现在拿胶带把它们组合起来,虽然我就是这么做的,但用胶水粘合应该会更漂亮。

  如果你独立完成了这玩意儿,恭喜你,你的闲暇时间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