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硬盘,WD320G电路板换到WD500G。

楼主(2016-07-22):
      今天老客户送来两台电脑财务用的电脑,要求不能动硬盘数据维修。两台机开机能亮其中一台硬盘不识别。另一台识别,但无法进系统。拆盖检查发现,里面全是黑黑的粉尘,一问才知道,这两台电脑是在煤厂工作的。客户说有一个月不用了,现在开机就这样了。
      首先检查不识别硬盘的那台,先拆电路板出来,发现电路板金手指发黑,果断用小刀刮,刮完后装回试机,一样不识别,好吧,只有换电路板了,手头上刚好有块有坏道的WD500G,本人想偷懒,直接电路板后试机,识别硬盘但无法进系统,只好把BIOS拆了换上。试机正常进入系统。
       另一块认盘不进系统,估计也是电路板的问题了,可是手头上没有坏的WD500G了,只有一块WD320G的坏硬盘,目测电路板应该是一样的,于是拆出电路板对比,看果然是一样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用320G电路板换到500G的过。照上面的方法换上电路板和BIOS试机正常!心中暗喜,有钱收了!
上图:

网友A:
第一次发原创,大家包含包含!

网友B:
换板必须换BIOS芯片,你这两个容量不一样的板子还可以通用?我都是换一模一样的。

网友:
能通用,钱都收了,我也是想找一样的WD500G,但手头上没有,客户又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必须换BIOS芯片,你这两个容量不一样的板子还可以通用?我都是换一模一样的。

换板跟容量大小无关 也就是说换板无需看容量大小 WD换板主要是看板号 板号相同就可以互换

网友:
蓝这个是16m缓存,绿的是32m或者64m,看固件的配置的,你换上去能用但不代表是最好的....

网友:
请问容量变了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必须换BIOS芯片,你这两个容量不一样的板子还可以通用?我都是换一模一样的。

可以的,我经常干哈哈,

网友:
我一般看着板子差不多,管他多少G的直接先换再说反正我也不会和修板子三板斧一样

网友:
还遇上过没有一样的板子换,拆电机驱动芯片换上OK的。实在是无奈之举。。。

网友:
我也换过 BIOS是一定要换的

网友:
我没有尝试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以前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
楼主威武啊 顶一个 走起

网友:
我从没 成功过 ,原来就是卡在了 bios!!

网友:
硬盘还可以这样搞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发的经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原创,大家包含包含!

上次我遇到个进水笔记本,不识别硬盘,拆开发现硬盘进水

硬盘电路板进水,短路,后来把一颗QFN芯片拆了洗洗就好了

网友:
哈哈!经验是好!但感觉不现实!!

网友:
谢谢分享  学到了知识

网友:
第一次发贴,就送这么多分!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
楼主威武,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恭喜楼主有钱赚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试试

网友:
板号一样就可以用啊

网友(2016-08-23):
可能是供电结构一样,只是BIOS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