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进水,按开机电流停在96,后来停在120,

楼主(2016-07-22):
6P进水,按开机电流停在96,后来停在120,PP_GPU没有0.9V请问能不能在PP_VAR_SOC上面0.9V电压飞线过来,还是直接换电源1202,

网友A:
先查这一路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更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这一路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更换电源

好的,谢谢兄弟,可以接一路0.9V过来吗,还是不能接,接了会扩大故障吗,还是必须换电源

网友:
拆硬盘联机试下

网友:
应该不能这么借电,每条电路都有自己的工作时序和条件,所以单独飞线借电压过去,可能没什么作用

网友B:
最好是把电压修出来不到万不得以不要乱飞线 飞线你要把 原来供电的前级给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把电压修出来不到万不得以不要乱飞线 飞线你要把 原来供电的前级给断了

谢谢大哥的指点

网友:
这样的开机电流,直接去查总线,阻值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