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T-S2 档C1 到档00

楼主(2016-07-22):
   今天 收G41MT-S2  技嘉  挡C1

这是叫朋友拍的,不是怎么好看,
  首先说下C1  怎么维修,1 供电   总线   信号

DDRVTT    DDR18V   VREFCA_A和  VREFDQ_A   SMBCLK  SMBDATA

DDR3_RST    这说常测的信号和供电的,还有其它的,不一一说了

把内存接口对地阻查过没有发现什么了,只能把眼光放在内存口到北桥相关的测一下,  现在DDR3_PWROK信号0V

追相关电路 所接的Q42和Q43 和北桥,  当测Q43  C极这0V说Q43 工作了,
留一下只Q42 和电容 和北桥,先把Q42换还是不正常,把BC138拆掉了,电正常了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短路    短路   短路    短路    短路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

网友:
DDR3_PWROK ,技嘉的这个记下了,以后碰到不内存的可以量一下这个。

网友A:
DDR3_PWROK  这是什么鬼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_PWROK  这是什么鬼信号啊

发给北桥内部内存管理一个电源好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给北桥内部内存管理一个电源好信号

桥发出这个信号给CPU,表示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发出这个信号给CPU,表示内存供电正常。??

这应该是北桥部分内存功能要收到这么信号才工作吧,

网友:
楼主水平不一般啊!不对主板信号有足够了解修好的可能性不大,C1 跑这个代码还是好修点的。

网友:
楼主示波器强大啊

网友:
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
原来DDR3还有个复位信号的,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到是知道了。

网友C:
是用模拟示波器吗

网友:
内存电源好信号

网友D:
修过好多这板号的板子挡C1的或者使用中自动重启等故障的都是换LM3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好多这板号的板子挡C1的或者使用中自动重启等故障的都是换LM324

这个地方,出故障,不是常有的故障,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信号起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模拟示波器吗

个觉得模拟示波器好,反应快,只不过是大台

网友:
技嘉的板子我拿到一般先干串口芯片。

网友:
二代内存还有DD3_PWROK信号啊,不知道三代的有没有

网友:
模拟的波波如果能做得小一些就好了

网友:
ddr3_pwrok我以为给cpu的,原来是笔记本这样。而在台机中这是给内存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就是复位信号啊。内存多少脚请问楼主
240 脚

网友:
这种经验要多分享

网友:
怎么不分享图纸呀

网友:
一颗电容带来的灾难

网友:
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楼主信号英文记着非同寻常

网友:
楼主功夫不错呀,还修到DDR3_PWROK了,BC138短路拉低了DDR3_PWROK,导致不过内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