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 LE REV1.03时好时坏

楼主(2016-07-22):
同行送来的机子,说是点不亮,拿来一看,不跑吗,没复位。拆下来一看,居然点亮了,再装回去,,又点不亮了,又拆出来,反反复复试了几次,有时候确实会没复位,有时可以点亮。加焊桥,结果PIC接口用不了,手上刚好有这个桥,装上,PCI可以用了,还是会偶尔点不亮,有大神修到过吗,到底是哪个822坏了

网友:
还有,哪位大哥有这个板子的图纸,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图纸别想了,论坛里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B:
看下RTC电路吧,可能有点收获

网友:
IO 附近的822 和南桥旁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RTC电路吧,可能有点收获

rtc是电池哪方面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822把 全版一个个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c是电池哪方面的电压?

对的,RTC,电路就是电池电路过来的RTCRST#和S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别想了,论坛里找找点位图吧

就是 想找个点位图,论坛上,还有淘宝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是电池哪方面的电压?

那个不太实际把,那么多822.。换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RTC,电路就是电池电路过来的RTCRST#和SRTCRST#

这个应该不会导致没复位把,而且手上没有点位图。现在放了两天,每天都在试,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