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530U

楼主(2016-07-22):
最早的故障是无19V主供电,查了是电池部分烧了个P管换掉故障还是一样无19V主。查了图纸19V电压接口是通过一个小管在经过IC :BQ24735更换这个IC,19V主供电正常了也可触发可进系统。又来了电池不能虚电进系统显示在充电充了10分钟还是没充进去。机子换过电池IC芯片 原本的芯片电压是BQ24735 我换BQ24725.量了芯片的电压都正常。电池部分进电池19v这样应该是正常才对。可充不进,电池是内置电池手上无这种电池。查了735跟725可通用。手上无725PDF说明书。谁遇见过帮我看下。

网友A:
735还725是否通用,找其他机器PDF对照一下引脚,引脚相同一般可以替换。
显示已经充电,充不进----还多是电池本身问题多

网友:
换换电池看看,还有进电池电压应该没19v这么高

网友:
有没有电池 先换个试试

网友:
电池剥开 测下单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5还725是否通用,找其他机器PDF对照一下引脚,引脚相同一般可以替换。
显示已经充电,充不进----还多是 ...

如果是能检测到电池。但是电池电量只有0 开机状态拔掉适配器 电池能放电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多少?你是说1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多少?你是说19V吗?

没错,19V。您处理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C(2016-08-27):
充电接口19V你量下充电电感和哪个管子直接通    那个管子挂了吧 19V你都充电直接大短路 不大短路都把电池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接口19V你量下充电电感和哪个管子直接通    那个管子挂了吧 19V你都充电直接大短路 不大短路都把电池烧 ...

谢谢.我知道。不过处理好了。电池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才会这样显示的,一般显示正在充电了,电路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