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假负载使用

楼主(2016-07-22):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小白,今天刚在迅维网店发了一套假负载,没使用过,有一块铭瑄G41主板不读码00,用cpu E3400 核心电压1.3V用775假负载为0V是新发的假负载有问题吗?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
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假负载好像发的cpu vid 都是低电平,如果电源管理芯片不识别全低电平的vid,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况,饼哥说过,有些主板,你跟他玩假的,他也跟你玩假的

网友:
但假负载的作用不就是测试电压 时钟 复位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假负载没什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好像发的cpu vid 都是低电平,如果电源管理芯片不识别全低电平的vid,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况,饼哥说过 ...

但假负载的作用不就是测试电压 时钟 复位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假负载没什么用了,假负载也不是所有主板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假负载的作用不就是测试电压 时钟 复位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假负载没什么用了,假负载也不是所有主 ...

可以这样,比如amd的vdda电压,你不知道哪里才能测到,就上假负载,然后测周围电容,那个是跟假负载上vdda测量点通的,上真U以后就测那个电容

网友: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你要发图测试多少电压是多少广大维友才告诉你正常不  不正常搞那里

网友:
谢谢各位维友慢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