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进水的机器,白苹果然后灰屏,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6-07-22):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CPU   4005或者4013   CPU可能性大

网友:
报错有 有报错表啊自己看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

网友:
这主要就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CPU   4005或者4013   CPU可能性大

CPU供电也有,按道理来说CPU坏了 应该是DFU模式呀

网友:
这类板子我也遇到有几台 其中只有一台是换   电源管理芯片   好的
   之前有考虑过内存 and CPU  但故障依旧

网友:
换外配刷机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会修的人!

网友:
查查报错代码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可能动不动就烧CPU那些,着重查一下各供电部分。一定要注意进水起霉的情况

网友(2016-09-23):
楼主厉害,都遇到10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CPU   4005或者4013   CPU可能性大

4005不一定 CPU,昨天一个小6扩容 后报错4005   重新更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进水机 稍微麻烦点   小白刚入行  不敢胡乱指导,只能默默的先关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