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6sp刷机报错4013大家是如何维修好的?硬盘序列号能读

楼主(2016-07-22):
6S/6sp刷机报错4013大家是如何维修好的?硬盘序列号iTunes能显示出来,怀疑不是CPU和硬盘的问题,指南针也摘了故障一样

网友A:
阴平触摸wifi都会报错4013

网友:
摘掉硬盘刷机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平触摸wifi都会报错4013

老大修过吗?我摘掉WiFi 也是报错4013

网友B:
4开头的好像都和cpu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开头的好像都和cpu有关

唉。好多6S都是报错4013,不知道咋修

网友:
都来讨论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