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BY3-LT V.1.0开机报警

楼主(2016-07-22):
联想KBY3-LT V.1.0开机报警 三短一长 加焊cpu 刷BIOS 更换电池 焊接二极管 都是一样 还是报警 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加焊试过没

网友:
插外面的内存插槽不然就会报警的。

网友:
这个是单CPU的AMD集成的没北桥

网友:
换另外个内存槽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换另外的内存槽好的,插那个就是不行

网友:
看看内存假负载正常不

网友:
换了另外一个同w存槽试吗?好了吗?有结果没有

网友:
报警是哪块通不过

网友:
先看一下外设有没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