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一秒掉电

楼主(2016-07-22):
(图片)

网友:
拔4P那就是CPU供电短路哦。楼猪把24p的12V,3.3V,5V打值看有无短路。既然你换过场管和电管,CPU供电也出来了。那看是不是主板保护了。掉电后测绿线是什么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这一块有问题的,

网友:
打各电感阻值 有短路的吗

网友:
CPU停止信号  和过温信号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或2R2电阻问题 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