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跑码不亮机

楼主(2016-07-22):
本人收来的一块铭瑄H61坏主板,收来时板成色还可以,只是无CPU供电,此板供电采用的RT8859M加RT9605驱动芯片。各种查条件,跑线路,加焊供电芯片,中间过程省略。最终修出了CPU供电,装上假负载,点开关测到有CPU复位信号,心里暗喜。然而接上显示屏时就是点不亮,此板不带PCI槽,用的LPC总线的诊断卡装上跑码正常,但就是点不亮。官网下载BIOS,刷呀,刷呀,最终刷可以亮机了,又是一阵暗喜,装上CPU,风扇,装个硬盘测试,结果没多久,又黑屏了。苦啊,又是拆下BIOS把官网下载的几个BIOS也都刷完了,也不亮机了,这下真没招了,求高手指点下思路!

网友:
二线厂的板用料太差,很难修的。暗病太多了。

网友:
可能真的是桥有问题,不跑码的时候电压复位等都正常吗

网友:
应该还是CPU那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