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有时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6-07-22):
原本这机器是前几天修好的,一直比较忙,所以没来得及发,此次主角A1466,板号820-3437-B,故障表现为经常不触发,偶尔能正常开机。
     原本客户拿过来说不知道怎么就开不了机,自然损坏的,我心想:深圳的天气一直比较潮湿,氧化了某处吧!报价让客户先回去了。客户走后果断拆机,外观如客户所说也没有明显进水痕迹,那就先从待机条件一个个查吧!(其实我先查的是SMC_ONOFF_L)这个信号3.3V,按开关是有跳变的,那基本上待机条件应该是正常的,就重点查EC的条件,具体条件于上篇帖子提过就说重点了。当查到LID此信号时发现问题,0V!SMC_LID此信号我是在键盘接口处1脚测量的,于是我把排线拔出发现其中一头已经明显腐蚀断线(虽然不是此信号线),这是经处理图片,很明显这就是进水导致的!并且触摸板键盘接口处腐蚀严重,处理后好看多多了,(稍后处理断线的地方)    即已查明2处问题,先从LID信号走起,找到C4835,发现对地阻值3,!(我的万用表误差为2)难道电容坏啦?果断拆掉电容打值,依旧为3!好吧!此信号为PP3V42_G3H经过电阻R5171上拉,本身待机电流就比较正常应该不存在PP3V42_G3H电压短路的情况,基于保险还是测量一下,电阻一端为360欧左右,另一端为3,~~~好吧!诊断结果为EC坏···

  当时立马买了个芯片回来换上,把之前断的线也给飞上,遂再打对地阻值,350欧,正常,装机、接屏、上电,顺利开机(附图),反复测试几遍OK!
    然后自以为完美亮机,结果插硬盘,进系统······过LOGO后蓝屏!反复几次依旧,换硬盘测试依旧·····自习回想一下有什么地方漏掉的(换过EC!!)没错!就是EC的问题!!一查图纸发现此EC自带程序!!!那就是程序不对喽!!!(我们店里没太多料板,只能狠心买料板了)花了60大洋买了块820-3437-A的料板(-A和-B的通用的)换上遂OK!

网友:
苹果的SMC肯定只有买打孔板啊,你买的料可以开机都是万幸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  3V 抖动

网友:
苹果的换ec太麻烦了只能买料板换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啊

网友:
你的意思 还买错料板啦

网友:
苹果ec这么麻烦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开机不触发,但拿掉电池也可以自动触发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