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不触发 刷BIOS后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6-07-22):
华硕A43S 客户拿来不触发 后来网上下了一个BIOS ,能触发了但是开机到1.4左右无显示器 外接也一样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多少?继续刷BIOS,查内存条件

网友:
有跳变没

网友:
这个机子多刷BIOS

网友:
华硕的机子BIOS问题多,再多试试吧

网友:
你刷的BIOS版本不对导致,找对的BIOS再刷看看

网友:
在找个BIOS吧, 可能你这个BIOS不行, 一般一修机很少有两个故障